14.1 LG 的屏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12-08-25):
30针的 以前显卡门的屏  知道了发上具体型号。。。。 最好是淘宝上能买的到。。。。要求价格便宜。。。。

网友:
三星,友达都行

网友:
都可以。 只分机型。dell有的机型要刷码片。 当然  WX3  X5 就不用说了嘛。

网友:
用型号么?14.1的屏都能用吧

网友:
买LG 11版以后的都没问题

网友A:
LTN141ATxx   B141xxx  晕 这个也要型号,141的LCD都 能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TN141ATxx   B141xxx  晕 这个也要型号,141的LCD都 能换

141的LCD 同分辨率的都 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1的LCD 同分辨率的都 能换

那里有便宜的拆机屏

网友:
一看就知道没换2块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