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断电

楼主(2012-08-25):
一块联想L-A690主板,开机风扇转动一下即断电,再按开关时无任何反应,需要把电拔掉,按几下开关再上电开机仍然上电即断。
去掉小四口不会掉电,测量小四口无短路;去掉CPU的话,也不会掉电。由于手头只有AM215的CPU,换上试试也不掉电,但跑D0内存不过,把这个有问题的U换到别的主板上不会跑码。
由于手头没有过多的配件来做试验,也不知是板子问题,还是U的问题。

菜菜的问这个问题,希望前辈们不要见笑。

网友:
你这是短路保护了啊,先查查上管是不是短路了。CPU有问题不会保护的。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这是典型的12V短路

网友:
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可先查cpu供电芯片的12v是否短路

网友:
核心供电短路,查相关元件

网友:
应该是MOS管保护了

网友:
12V短路。查CPU电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