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奇怪问题,有几个人有遇到过?

楼主(2012-08-25):
  今天拿到一台G450机,故障为不开机。
  不管那么多接上可调电源试下,正常开机,心里想可能又是内存没插好类似原因吧!当我用适配器测试它的时候,问题来了,开不了机,换了个适配器还不行。当再次用可调电源正常开机,好吧,店里的五个适配器都试了个变还是不开机“我们以修联想机为主,所以适配器都为19V的”,这个才叫郁闷吧
  只能拆机看看,插适配器的时候19V电压也进入的主板,就是不触发,问了下旁边的师傅,他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就交给他搞了
  我只是打杂的,平时就拆机装机,修些简单的故障,问题大的都交给他们了,因为是我还要做别的事,时间不充许啊,呜呜!!!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问题是他们搞不定的,除非个别的。这片板的故障也不例外,他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
  虽然已经修好,但我还是不明白,两者的电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
  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参考下,也算经验吧!我分少,也让我享受下得分的喜悦吧!
  最后有那位神人知道这个故障原因的帮我解下这个迷吧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很正常的保护隔离有问题,不能当一辈子学徒啊,多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