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2-08-25):
    此电源板   IC型号为EA1530A  开关管P10NK40ZFP   双二极管  输出14.03V  和 4.99V            大致流程:1:我外接灯管  双二极管输出为14.03  和4.99   指示灯常亮    图像正常        2:我用电源板的高压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无图像输出    量的电压4.99输出没跳变   14.03V  输出在14.03 和16.23之间跳变    指示灯亮时  电压为16.23V      灭时  电压为14.03V        3:  改了高压    情况和没改一模一样     4:  艰苦过程     从开关管开始换   开关管--icEA1530A--双二极管--反馈电路431 和光耦    依次换过   每次换一次就试一下    结果 可想而知        我在维修过程中    还用通用电源板  点高压和驱动板   可以点亮  图像正常    可以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    但我进行不了下一步了     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求解    我还有哪些没有想到

网友:
不理解,既然外接灯管正常,那为什么不考虑灯管问题呢?
负载能力差,换高压侧几个小电容看看

网友:
EA1530A
要留意一下 有个 103K的电阻的...你查一下就知道了..很多带不起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tea1530a易出问题先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