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开不着机

楼主(2012-08-25):
雅佳音响因如线路图不小心把5v和地碰在一起,导致烧了变压器保险丝,换了保险丝,但开不着机,若用遥控开机可以,但遥控控制cd有部分没反应,其它控制卡座,收音机等没事
拆开功放面板看MCU LC6250C-4649,3PIN POWER KEY5V,POWER有底电平,15PIN POWER没有2.7V,23PIN RESET2V,会是偏低吗,MCU坏了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那么大一堆哦  很老的吧

网友:
图纸看着简单呀。。。不知道修起来怎么样呀。。

网友:
强烈感谢楼主9tingshu.com

网友:
这东西一点思路也木有,楼主加油,关注结果。

网友(2014-12-17):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
用遥控开机可以表明CPU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