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关于主板不触发的,不喜勿进

楼主(2012-08-25):
有点长,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吧。
技嘉GA-945GZME-RH.

这板南桥没散热,而且发热很大,很多款945南桥都有散热的,说南桥老化也是一定道理的。

大家平时修台板的时候都有遇到过不触发,然后摸晶振,点触发就上电了,然后大家都会换晶振,谐振电容,南桥吧。我也是这样做,但是最近修到一块技嘉的板。型号GA-945GZME-RH,不触发,摸晶振,触发,不跑码,再摸,档内存,不停摸,很好玩,摸下跑个码,摸下又跑个码,最后亮机,诊断卡7F,点复位针,卡停在7F,屏幕黑了。换晶振,谐振电容,好了一阵子,又返回原先的故障了,学论坛里的并联晶振,也是好一阵子。土炮漏电,不是很想BGA它,论坛里很多都说是CMOS电路老化造成,但是看到饼哥回帖说是南桥受潮,昨晚拿吹风筒吹了很久,也是好一阵子就不行了,我反复吹了很多次,都是一样。估计可以排除南桥受潮了吧?

我想了很久,我就是不愿搞南桥,台板搞桥没什么价值了。想起我以前修的一块杂牌845,也是不触发的,那块是IO缺了RSMRST的3.3V,那时是跑线到南桥旁的一个电阻,把电阻直接连通了解决的。今晚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次这片技嘉945我找图纸特意查了下RSMRST,发现是由IO的116脚一路经过一个电阻进南桥的,一路经电阻由1084的3V双路供电上拉,量下116脚RSMRST,咦,电压貌似正常,不管了。我找到进桥的那颗电阻,也按修845那样把这电阻拆了,焊锡连通焊盘,点触发,正常,反复断电测试,依然正常跑到亮机,试了一晚了,一切正常。

最后板子交客户了,用两天了,不来找我,呵呵,估计都没事了。

板子算解决了,今晚有空,但是怎么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摸晶振触发与RSMRST会有联系的呢???

求师傅指点,求各位有兴趣的同行进来交流下 人身攻击的就请滚了。

PS:上次我说飞线给IO做RSMRST。有个人说这样电流大用不久,那块板子我客户已经用2个月了,昨晚遇到问他,一切正常!!!

理论很重要,但是实践更加重要!!!

网友:
靓仔一开始没有测一下RSMRST的电压是多少吗?晕,不测过,在这种情况你又怎么想到是RSMRST的问题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RSMRST电路之前不稳定吧!但不知道为什么么摸晶振会好!

网友:
很不好意思,我发帖太急了忘记打上了,技嘉的945我在没搞之前有量过RSMRST,电压是正常的。谢谢您的耐心看完和回复

网友:
奇怪了....RSMRST 正常的话..应该是高电平的.....就算你拆了..电阻..也不关RSMRST ..因为 南桥输出RSMRST的.....这样的话..需要换一下.精振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

网友:
有图就是好办事!跟浪子一起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真是好技术呀。。要是我肯定搞桥了。。。。。

网友:
很好,学习了

补充内容 (2012-8-27 09:22):
建议在南桥加装个“冰蚕”散热片,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让南桥散热!

liuguochang -10 严禁灌水
iamzzl -10 严禁灌水
ZK浪子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手摸晶振的时候人体相当于很多电路的,比如谐振电容,人体也可以发出微量的波波,来“混乱”晶振的RST信号,也可以相当于上拉或者下拉电路,是晶振的工作更稳定一点,具体也不好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摸晶振的时候人体相当于很多电路的,比如谐振电容,人体也可以发出微量的波波,来“混乱”晶振的RST信号, ...

就是弄不明白跟RSMRST有啥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弄不明白跟RSMRST有啥关系啊

我记得主板的rst信号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波波,而你的晶振电路的电压或者电流不稳定的时候提供的波形就不稳定,那么南桥在收到这个过高或者过低的波形之后不能正确处理掉他的信息就会不开机,不过貌似一般高点没事,但是低点的话就容易不开机了,这是我的理解,不对勿喷!

网友C:
哎哎。。看到楼楼发帖看到前面就笑了。。摸摸就跑码。摸一次跑一个码。。这么好玩。。。那你有没有先把晶振换了??像我肯定以为是晶振接触不好。。至于楼楼的问题。偶也很好奇,就跟你一起期待高手正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哎。。看到楼楼发帖看到前面就笑了。。摸摸就跑码。摸一次跑一个码。。这么好玩。。。那你有没有 ...

兄弟你没看我帖吗???晶振,谐振电容换了,并联晶振也试了

网友:
换南桥肯定好。至于为什么直接把RSMRST#连接到3。3v就可以好。得问INTEL工程师了

网友:
这些问题是无法理解的

网友:
原来你是搞台式机啊

网友:
我遇到的手摸晶振就触发的问题一般都是谐振电容有问题,把两个谐振电容换了就好了···,你这种奇怪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RSMRST,是原始复位信号,这个信号要出来就得需要板子上的通电时序和电压时序OK后才回出来,你摸一下32.768KHZ,和RSMRSM没什么关系,你那本来就是SB的问题,你把电阻直接连起来,其实没有真正的解决本子的问题,这种方法在工厂是不可以的,知所以本子会开机,能正常便用,是因为你改变了SB的正常工作时序。因为时钟,和RSMRMT都在SB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可以正常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