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PC服务器电容鼓,不能进系统,换电容后,不跑码

楼主(2012-08-26):
IBM PC服务器03年买的,845主板,CPU外面一圈电容全鼓了,不过能开机,进系统就黑品屏,把电容全换了,不能开机了,不跑码,郁闷!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

忘记了,以前电容是6.3V3300mf,由于手上没有3300mf的电容,换的是10V1500mf,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焊电容也是一件细心的事情

网友:
是不是搞断线了,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弄断线 小心换多了换反

网友:
  饼哥 经典的 一句换 就是    换人

网友:
6.3V3300的用10V1500的代换80%不行,电压输出增大不说,电流输出也不够啊!!最差你也用10V2700的换啊!!!!!

网友:
晕死,没同样的电容也不能这样代换啊。

我一般都是用相同的才代换的

网友:
晕死,没同样的电容也不能这样代换啊。

网友:
但愿是换的这些电容问题,那就好办了

网友:
你换的电容容量太小了  组成的LC滤波达不到CPU需要的电压稳定度

网友:
电容不会焊反了吧,有些板子的正负极对应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你换的电容不行

网友:
还真是换的电容有问题,在网上买回几个10V3300mf电容换上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3300的电容换1500的还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容换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