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楼主(2012-08-26):
我今天接到最为奇怪的机子联想Y460,装上就不触发,不装上可以触发,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
可能是你没装好

网友:
这款机器的BIOS也爱出问题,不触发

网友:
那就一步一步装啊,试机啊,一定会发现问题所在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是绝没做好  短路了

网友:
这个也是问题呀。
你会修机器不?

网友:
     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
k肯定是没装好 要不就是 贴纸没贴

网友:
大概是你没有装绝缘纸吧,短路了 啊

网友:
屏线接口那个地方~~~楼主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哈哈装一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