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am2主板跑码循环。

楼主(2012-08-26):
精英am2主板,跑码 f0-c1-c3-50。在循环c1-c3-50,哪位高手帮帮忙。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单桥的,桥空焊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我点查内存和内存电路然后才查桥

网友A:
直接做桥吧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的!要是NV单桥的话最好拆下来重新直球,如果是别的型号有的直接上快NV的显卡就行, 也有的是显卡或者显卡的PCIE槽子在作怪!

网友:
先换内存 或擦金手指 洗槽  再刷BIOS 然后再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桥吧

那板子不上显卡就这样一直循环跑码,上了显卡之后故障消失。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的!要是NV单桥的话最好拆下来重新直球,如果是别的型号有的直接上快NV的显卡就行, 也有的是显 ...

板子是 am2-htm200 这板子不上显卡就这样一直循环跑码,上了显卡之后故障消失。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