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 这个信号怎么测量

楼主(2012-08-26):
我一直对这个信号很模糊,主要有下面的几个疑问,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1.这个信号接电后应该是高电平吧,但他的后缀却是‘#’,那么怎么测量他是否正常呢
2.这个信号是EC 发出来的 还是 SB 发的呢?
希望不懂的朋友一起学习讨论,知道的大侠给与一个思路,谢谢了先

网友:
1.低调平有效,测时看它有无高低高跳变
2.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复位

网友:
复位信号。但是它不可能一直复位吧。低电平时就复位。高电平时就不复位,开机时有一个跳变,然后就一直高电平,
EC发给南桥的

网友A:
示波器可以看到低电平复位的过程!1、

网友:
请问您说的开机是指按开关的一瞬间还是插DC 头的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可以看到低电平复位的过程!1、

示波器的问题我一直想弄清楚的,哪些LPC 总线啥的,可惜我在BIOS 上都测不到波形,有时间帮忙回复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