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救助-关于晶振

楼主(2012-08-26):
最近才开始学习主板维修,遇见一个关于晶振的问题,特意向各位高人请教下。有一块INTEL芯片组ICH9的板子,32.768晶振用手摸表笔点针脚可以开关机,判断为晶振故障,测试一脚为0.4V,另外一脚为0.08,根据学习正常情况应该为0.1-0.5,这个晶振我换过,在更换前短接开关可以启动,但换了晶振以后短接不能开机了,此时晶振一脚为0.4V不变,另外一脚变成了0,会不会是导孔没有接触到内层电路板导致桥没有收到时钟信号导致未工作引起的不触发?

另外还有个AM2+NVD的板子同样也是晶振,25M晶振根据饼哥所说两脚应该都在1.6V左右,可是实际测的一脚为1.6左右,另外一脚是3.35,我想请问下这个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因为我现在只能看到这个25M是通过一个电阻通到了南桥,测这个电阻也是一边为1.6,另一边为3.35。

请各位赐教~

网友:
0.4明显偏低~是不是你没把那个固定的小弯(作晶振的接地用的)上好?

网友:
1>INTEL主板问题出在南桥和晶振的谐振电容;
2>AMD主板你把晶振取下来再测,

网友:
建议买个示波器测波形。这个准确些。

网友:
哎 看不懂  白学了

网友:
可能是谐容的问题吧,最好用示波器测好些。

网友:
那个接地的弯角装好了的,谐振问题的可能性应该相对小些,回去再仔细看看吧.另外例如抢劫银行去买波波的这种想法我其实每天都有......

网友(点评):
呵呵,不用抢银行,有时间的话自己弄个DIY的波波也是很好的想法,而且价格会低很多的!

网友:
晶振换过。谐振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
南桥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