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大电容如何安全放电

楼主(2012-08-26):
       比如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怎么放电才安全?我上网查了下,有人说用30w电铬铁可以,但手上没有,用936焊台可以么?
       请各位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哎,这个呀,用个40-60W的电灯泡在大电容两端接触一个就放电了。。嘿嘿!!

网友:
我是直接用电烙铁搞的,很好用

网友:
936焊台也可以的

网友:
到底怎么搞才是最好的办法啊?

网友:
需要放电时,手里有什么电器就用什么

网友:
需要放电时,手里有什么电器就用什么,目的是把电容存的电消耗掉,我一般也是用烙铁,因为当你要放电时,好像也只有烙铁用起来顺手

网友:
我一般用 灯泡 电烙铁  这2样都很方便  你找个灯泡座 顺上2条线 到时候 一接电容两端 就好了  前几天  刚被电过。。。现在张记性了哈哈

网友:
还有就是放大的电器 电阻值或功率一般多大才安全,ms用100w的灯泡会有打火的

网友:
可以并联一个电阻,阻值越大,放点速度越慢,用灯泡功率越大,放点越快

网友:
额....我直接拿绝缘镊子短接的....悲催了.....

网友(点评):
买个新的就行了,交一点学费而已

网友:
220V的设备都可以,灯泡、烙铁是最常用的,还可以用工频变压器、吹风筒等等

网友:
6楼的说的对,那个方便用那个。我一般用烙铁。

网友:
直接用洛铁头去接触电容两端吗,还不是会打火

网友:
是用电烙铁往插座插的插头啊…………………………不是烙铁头吧

网友:
放一段时间余电也会没有了吧

网友:
我也是用电烙铁,不过插头间距限制不是很好用,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与电容相并联的有一个用来放电的大功率电阻,一般去电之后电容就放电了。若是周边有易损元件就用灯泡,没有就直接短接,用起子就行

网友:
一般用 灯泡 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