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8-26):
修到一款致铭AMD的主板 不跑码 CPU供电1.2V  内存1.8V 北桥1.2V  复位正常  就是不跑码   该怎么修 啊  望各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CPU试试,CPU上大不复位,上小不工作,CPU座

网友:
CPU是客户的

网友:
你可以搞个CPU然后用手压在上面看检测卡走字不,要是亮了你在放手在看,速度要快哈

网友:
我也有块呢磐正的,CPU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我I/O都换过了,

网友:
有没有CPU PG信号

网友:
刷个BIOS先吧

网友:
这都有了,,可能就是资料问题啦

网友:
跑线路吧,CPU-》北桥-》南桥-》BIOS。

网友:
这种不好修呀 先刷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不行做下桥

网友:
上述都做过了,还是不跑码,做BGA桥和座吧,加焊一下85%可行几率。

网友:
CPU座子是插针焊在后面的那种   这板子是单桥的我也用力按过桥还是不走码

网友:
刷下BIOS试下,再就加焊桥。

网友:
个人觉得 电压都满足了就刷下BIOS 试试吧 。

网友:
IO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跑码是不是不跑CPU的意思啊

网友:
我是新手,复位正常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学习中 如何判断桥的问题

网友:
CPU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个磐英的945PL天尊版,和你一样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马,桥也压了,就CPU坐子没压了,这个座子没经验还 不敢压

网友(2012-09-25):
我也昨天遇到一块,刷了2次bios没用。。

网友:
再找个CPU试一下,AMD 的CPU不良率蛮高的,压一下座子,AMD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全部都正常的话 建议你做下北桥

网友:
复位就是 初始化 清零的意思

网友:
BGA加焊独桥。这可以说是AMD 的通病。温度高引起芯片虚焊

网友:
先刷BIOS看吧!如果刷BIOS还没用  看看有没有断线,如果断线就补线。

网友:
如果CPU没问题只能考虑BLOS和桥了

网友:
测量下总线,可能有空焊、。。。

网友:
查bios的片选,和允许读信号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查个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