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判断光电耦合器光耦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2-08-26):
检测判断光电耦合器光耦好坏的方法

光电耦合器的检测判断光耦的好坏,可在路测量其内部二极管三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来确定。更可靠的检测方法是以下三种。1. 比较法拆下怀疑有问题的光耦,用万用表测量其内部二极管、三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用其与好的光耦对应脚的测量值进行比较,若阻值相差较大,则说明光耦已损坏。2. 数字万用表检测法下面以PC111光耦检测为例来说明数字万用表检测的方法,检测电路如图1所示。检测时将光耦内接二极管的+端{1}脚和-端{2}脚分别插入数字万用表的Hfe的c、e插孔内,此时数字万用表应置于NPN挡;然后将光耦内接光电三极管c极{5}脚接指针式万用表的黑表笔,e极{4}脚接红表笔,并将指针式万用表拨在R×1k挡。这样就能通过指针式万用表指针的偏转角度——实际上是光电流的变化,来判断光耦的情况。指针向右偏转角度越大,说明光耦的光电转换效率越高,即传输比越高,反之越低;若表针不动,则说明光耦已损坏。3. 光电效应判断法仍以PC111光耦合器的检测为例,检测电路如图2所示。将万用表置于R×1k电阻挡,两表笔分别接在光耦的输出端{4}、{5}脚;然后用一节1.5V的电池与一只50~100Ω的电阻串接后,电池的正极端接PC111的{1}脚,负极端碰接{2}脚,或者正极端碰接{1}脚,负极端接{2}脚,这时观察接在输出端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果指针摆动,说明光耦是好的,如果不摆动,则说明光耦已损坏。万用表指针摆动偏转角度越大,表明光电转换灵敏度越高。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个好的对比一下!

网友:
假如怀疑光耦有问题,直接换了也许还快些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只测1,2的正反阻值来大概判断

网友(2012-10-19):
电阻法,还是好一点

网友(2013-07-01):
好贴,那个光电效应判断法不错呀

网友:
嗯,可以一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10):
感觉好复杂哦,有没有更直接的方法啊,大概测一下那种。

网友(2014-01-03):
不好测 万用表很普通的 没RX1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