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三极管

楼主(2012-08-26):
9013三极管
目录
9014、9013、8050对比s9013的引脚图参数
编辑本段9014、9013、8050对比   s9014,s9013,s9015,s9012,s9018系列的晶体小功率三极管,把显示文字平面朝自己,从左向右依次为e发射极 b基极 c集电极;对于中小功率塑料三极管按图使其平面朝向自己,三个引脚朝下放置,则从左到右依次为e b c,s8050,8550,C2078 也是和这个一样的。用下面这个引脚图(管脚图)表示:   三极管引脚图

9013三极管
[1]
e b c   当前,国内各种晶体三极管有很多种,管脚的排列也不相同,在使用中不确定管脚排列的三极管,必须进行测量确定各管脚正确的位置(下面有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三个极的方法),或查找晶体管使用手册,明确三极管的特性及相应的技术参数和资料。   非9014,9013系列三极管管脚识别方法:   (a) 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管子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管子为PNP型三极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如9013,9014,9018。   (b) 判定三极管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型三极管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D 不拆卸三极管判断其好坏的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小功率三极管多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元件的安装密度大,拆卸比较麻烦,所以在检测时常常通过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被测管子各引脚的电压值,来推断其工作是否正常,进而判断三极管的好坏。   如是象9013 ,9014一样NPN的用万用表检测他们的引脚,黑表笔接一个极,用红笔分别接其它两极,两个极都有5K阻值时,黑表笔所接就是B极。这时用黑红两表笔分别接其它两极,用舌尖同时添(其实也可以先用舌头添湿一下手指然后用手指去摸,反正都不卫生)黑表笔所接那个极和B极,表指示阻值小的那个黑表所接就是C极。(以上所说为用指针表所测,数字表为红笔数字万用表内部的正负级是和指正表相反的。)   9011,9012,9013,9014,8050,8550三极管的主要参数数据   9011 NPN 30V 30mA 400mW 150MHz 放大倍数20-80   9012 PNP 50V 500mA 6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30-90   9013 NPN 20V 625mA 5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40-110   9014 NPN 45V 100mA 450mW 150MHz 放大倍数20-90   8050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放大倍数30-100   8550 PNP 40V 1500mA 1000mW 200MHz 放大倍数40-140。   详情如下:   90系列三极管参数   90系列三极管大多是以90字为开头的,但也有以ST90、C或A90、S90、SS90、UTC90开头的,它们的特性及管脚排列都是一样的。   9011 结构: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30V   集电极-基电压 50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03A   耗散功率 0.4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平均 370MHZ   放大倍数:D28-45 E39-60 F54-80 G72-108 H97-146 I132-198   9012 结构:PNP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30V   集电极-基电压 -40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5A   耗散功率 0.625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最小 150MHZ   放大倍数:D64-91 E78-112 F96-135 G122-166 H144-220 I190-300   9013 结构: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25V   集电极-基电压 45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5A   耗散功率 0.625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最小 150MHZ   放大倍数:D64-91 E78-112 F96-135 G122-166 H144-220 I190-300   9014 结构: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45V   集电极-基电压 50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1A   耗散功率 0.4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最小 150MHZ   放大倍数:A60-150 B100-300 C200-600 D400-1000   9015 结构:PNP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45V   集电极-基电压 -50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1A   耗散功率 0.45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平均 300MHZ   放大倍数:A60-150 B100-300 C200-600 D400-1000   9016 结构: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20V   集电极-基电压 30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025A   耗散功率 0.4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平均 620MHZ   放大倍数:D28-45 E39-60 F54-80 G72-108 H97-146 I132-198   9018 结构: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15V   集电极-基电压 30V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05A   耗散功率 0.4W   结温150℃   特怔频率 平均 620MHZ   放大倍数:D28-45 E39-60 F54-80 G72-108 H97-146 I132-198   三极管8550   8550是一种常用的普通三极管。   它是一种低电压,大电流,小信号的PNP型硅三极管   集电极-基极电压Vcbo:-40V   工作温度:-55℃ to +150℃   和8050(NPN)相对。   主要用途:   开关应用    射频放大   三极管8050   8050是常用的NPN小功率三级管,下面是的8050引脚图参数资料。   8050三级管参数:类型:开关型; 极性:NPN; 材料:硅; 最大集存器电流(A):0.5 A; 直流电增益:10 to 60; 功耗:625 mW;最大集存器发射电(VCEO):25;频率:150 KHz   PE8050 硅 NPN 30V 1.5A 1.1W   3DG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2SC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MC8050 硅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CS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图1 8050和8550三极管TO-92封装外形和引脚排列   图2 8050和8550三极管SOT-23封装外形和引脚排列   8050和8550三极管在电路应用中经常作为对管来使用,当然很多时候也作为单管应用。8050 为硅材料NPN型三极管;8550 为硅材料PNP型三极管。   8050S 8550S S8050 S8550 参数:   耗散功率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50MHZ 典型值产家的目录没给出   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贴片为 L H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L100-200 H200-350   C8050 C8550 参数:   耗散功率1W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典型19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8050SS 8550SS 参数:   耗散功率: 1W(TA=25℃) 2W(TC=25℃)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 D3 共4档   放大倍数 B:85-160 C:120-200 D:160-300 D3:300-400   引脚排列有EBC ECB两种   SS8050 SS8550 参数:   耗散功率:1W(TA=25℃) 2W(TC=25℃)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 共3档   放大倍数 B:85-160 C:120-200 D:160-300   引脚排列多为EBC   UTC的 S8050 S8550 引脚排列有EBC   8050S 8550S 引脚排列有ECB   这种管子很少见   参数:   耗散功率1W   集电极电流0.7A   集电极--基极电压3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0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典型产家的目录没给出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C D E档   C:120-200 D:160-300 E:280-400   NEC的8050   最大集电极电流(A):0.5 A;   直流电增益:10 to 60;   功耗:625 mW;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CEO):25;   频率:150 MHz 。   其它的8050   PE8050 硅 NPN 30V 1.5A 1.1W   MC8050 硅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CS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3DG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2SC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值得注意的是,在代换相应的8050或8550三极管时,除了型号匹配,放大倍数也是很重要的参数。   9013三极管   9013是一种NPN型硅小功率的三极管它是非常常见的晶体三极管,在收音机以及各种放大电路中经常看到它,应用范围很广,它是NPN型小功率三极管。也可用作开关三极管。注意:9013功率小于9014,相互替代时应考虑电流大小。 编辑本段s9013的引脚图参数   参数:

从左往右依次为发射极、基极、集电极
结构 NPN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25V   集电极-基极电压 45V   发射极-基极电压0.7V   集电极电流Ic Max 0.5A   耗散功率 0.625W   工作温度 -55℃ ~ +150℃   特征频率 150MHz   放大倍数 D64-91 E78-122 F96-135 G122-166 H144-220 I190-300   主要用途 放大电路。

参考资料
        * 1.  s9013与s8050,8550,C2078三极管

网友:
舌尖添测量三极管极性的方法虽不卫生,但很有效,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网友(2016-05-18):
30g122代换可以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