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正 联想E40进水维修实例

楼主(2012-08-26):
联想E40进水,电流上到0.49掉下来,重新加电故障依旧。测量发现各路供电中,只有内存供电1.5VSUS电压没有起来,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全部具备,测量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图纸得知,+1.5VSUS电压产生后,会通过PQ49转换成+1.5V,输出最大5.6A,测量+1.5V电压对地阻值0欧姆,直接在短路处接1.5V供电,用手触摸发现主板进水位置板层发烫,排除芯片坏的可能后,判断夹层短路,放弃维修,换主板。

网友:
主板断线是挺让人头痛的,支持楼主!

网友:
是不是板层短路啊

网友:
有可能板层短路

网友:
E40这板子可不便宜   上次也是进水机器   除了CPU供电  显卡供电   剩下的 电压都没出来    所有的电压后还有问题    我就放弃了

网友:
本的板子看着就头疼

网友:
只要思路明确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想多头痛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