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不亮

楼主(2012-08-26):
联想Y450开机跑19V-1.10不懂用笔记本检测卡跑dH 什么意思呀 没有思路了 显卡加焊过也是一样 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各位大侠救命呀

网友:
重新做或者换显卡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USB查了吗,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人呢
人都去拿了呀

网友:
没有思路了 大脑一片空白呀
不知道怎么查呀

网友:
去群里找一张主板的电路图,按时序跑一遍再看,

网友:
usb口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直接重新植球

网友:
usb看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