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玩一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8-26):
玩一会就出现这种问题  重启就好了

网友:
QQ的情况遇到过,开ie直接不显示(网页源代码都有),就是要重新注册DLL,具体哪个忘了,MS和GBK的一个有关,上网度一下QQ的问题

网友:
IE查看-编码选项设置里面也找不到任何的语言可以添加
关键解决问题的步骤是:regsvr32 mlang.dll::
但是提示失败找不到模块mlang.dll
使用FIREFOX在Google上搜索“mlang.dll 下载”找到mlang.dll,并解压到“文件路径: C:\WINDOWS\system32 \ mlang.dll ”
然后重新regsvr32 mlang.dll,即可。

如果文件没丢失,第一步注册一下应该就行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如果还不行。把QQ换个目录安装,或者查查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大多都是系统问题,重装个系统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有病毒了、

网友:
          明显中毒撒~

网友:
一般重装系统就可以很快地解决了

网友:
格式化硬盘,重做个系统

网友:
系统的问题

网友:
装系统。。。中毒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系统坏了

对于系统问题,重装是最好的回避方法,特别是有GHOST之后

但玩着玩着,觉得能解决问题也是一种享受,但是要有时间,哈哈

没看到楼主说重启就好这句,可能没对症,试试吧

网友:
语言字体已经丢失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B:
装个系统就可以了,是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确认字体你没删除?如果没删除的话重装便VC、C++、.NET Framework安装好了就行了。建议重装系统更容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系统就可以了,是不是修电脑的?
是啊刚开始干

网友C:
不行还是重装系统快过

网友: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超频所至.另一种是软件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重新安装一下快。

网友(2012-10-21):
重装系统,中毒

网友:
动不动就重装系统啊~支持三楼

网友:
嗯 注册dll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虚拟内存不足了?以前碰见过WINDOWS开始键的开始字样显示不出字体,或者图标文字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