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偏红,求IC C16SJ

楼主(2012-08-26):
故障现像偏红:  菜单功能图像正常,,判断为输入信号RGB偶合有问题,查上面只有二个C16SJ  DVI也有二个,,等于有四个,测VGA一个C16SJ,也就是图片中的那上,换上DVI上面的C16SJ,图像正常了,
所以想问一下,这种IC在哪里有卖,如果下次没有这样的IC,那从哪里弄来呢。。。求解

网友:
淘宝上查一下

网友:
高速信号线ESD保护IC。ESD它是英文: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的缩写,即“静电放电”的意思。ESD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可取消不用。

网友:
这个是个保护芯片,一是静电保护,二是雷击保护!可以直接去掉不用!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的 因为显卡上也有保护 所以显示器的可以拆掉

网友:
把4个全部拆掉、搞定

网友:
是啊,这个设计的好啊。不用花钱,就能赚到钱了。。。。谢谢开发商!!!

网友:
该电路  直接把 保护去掉便可

网友:
学到一招了,谢谢大家分享!
楼主的相机效果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