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 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2012-08-26):
    今天早上接了一个hpcq41,   是i3的处理器, 拿过来的时候是不显示, 电流1.4左右,  不怎么跳变,  没办法加焊了一下显卡,  还是不行,  接着把桥也给加焊了一下,最后还是原来的样子, 吧内存拿下来还是一样,  看样子内存都没有过,  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给点建议,  大家讨论讨论 ,  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看楼主出的都是大绝招
那就在发一个呀   刷BIOS
什么测量数据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不走字吧

网友:
如果刷完BIOS还是不行,就换CPU试试吧

网友:
先刷bios么 再查内存复位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呵呵 拿个测试卡看条件呗 不过CQ41好像BIOS特比易坏

网友:
用诊断卡跑下看跑马没,或者查下复位,有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有复位吗 ????????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估计都没有跑码啊

网友:
把内存槽刷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