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fz780-fb muc 程序

楼主(2012-08-26):
型号FZ780-FB,刚来的时候整流桥和保险丝烧了,换掉之后12V供电有了,驱动板,开关条上电压也全有,求个MUC程序刷刷看,可站内,QQ:235297457,旺旺:laozishi11邮箱:235297457@qq.com

网友:
这个是用编程器刷吗
???????????????

网友:
查下电路 MCU芯片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
LZ还是再看看电路吧,你连什么现在什么现象都不说直说换完了电压出来了,难办啊!!无语了!

网友:
LZ你确定驱动板是程序坏了?光12V出来了,电流呢?电流能达到开机的标准吗?

网友:
按电源没反应,开关上面电压都是正常的,电流就不用考虑了。。。用直流电源给驱动板供电也是一样的,有待机不上电

网友:
继续求程序。。。基本确定程序挂了,不行要上通用版了么。。。

网友:
程序一般不会出问题,再查查吧

网友:
开关电压出来了,其他地方工作电压正常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