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开关残废了,有没默认开启的方法,各位亲们,赐教下~~~

楼主(2012-08-26):
基地是个学习的地方,这里有众多基友。。。。
标题就是我的问题,至于怎么判断的,问题修好后,再分享大家。。。。
请各位大神显灵。。。。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的EN短接后 再短接供电,大部分供电是5V,也有少部分是12V,具体再看
话说会修显示器,这个还不会吗?

网友(点评):
他不会这次开启,下次就默认开启。每次都要重复~~~

网友:
神仙都已被你忽悠了。

网友:
基地是个学习的地方,这里有众多基友。。。。基友好多的基友呀呵呵~
在开关脚上用镊子短脚呀,往前找开关线呀

网友(点评):
我依次短接了,无果~~~~

网友:
这个问题在正常方式下基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