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容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小白请问一下  显卡上的固态电容 可以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换吗  代换原则是什么   电容是6.3V 1000uf的

网友:
可以吧,不要比6V和1000UF低就可以了也别太大,高一点没事

没错

网友:
可以的,换电容一般就换一样电压一样容量的,如果没有就换比它大点电压或者容量的,不能小于它。。

网友:
固态 和 电解 的电容 功能是一样 只要显卡上能装的下 换上电解的 一样用   电压和容量 最好一样 实在找不到 最好找比你这参数大点的 就好

网友:
可以在呀固态 和 电解 的电容 功能是一样

网友:
固态电容更耐用些

网友:
手上的电容品种不多的话,只管电压就行(但电压必须大于原电容,容量可不管)

网友:
补充下:体积必须要满足,不要把贴片的给装上就行,呵呵

网友:
可以的,只是固态电容比电解电容要耐用一些,至于代换的话只要电压和容量不比原值低就行,电压和容量都高点都是可以的。

网友:
代换原则就是同等代换,代换的东西最好是一样的,而固态或者电解的电容只是制作工艺不一样而已,其功能都是一样的,或滤波或整流,基本特性都是阻直通交,所以可以代换,没有副作用的

网友:
无论固态,电解电容。都可以代换。。大小在30%左右。伏特可以大于或等于

网友:
耐压值一般等于或稍大于原件,容量可以大一点的,相比较而言,固态电容的质量好。

网友:
耐压相同,容量稍大即可,我都是这么换的

网友:
一定要换质量好一点的,如果质量不好的,有时换上反而会花屏

网友:
电压 容量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
容量大 耐压高,位置能放下就可以了 ,在滤波的位置都能用。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同等规格代换,或采用耐压高点如10v的,不过楼主所说6.3V1000uf的基本上都是假固态,用于滤波的高品质固态电容一般应为2.5v或4v的

网友:
电容的几个作用你知道吗,几个作用你就知道怎么代换了,

网友:
只要电压大小一样的        容量没什么问题   但是容量最好要大点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容量差不多还可以, 差多了就不行了。我修过一个cpu电容爆的,就因为当时没有1800uf的,就换3300的,结果开机就保护,有电流检测的。还有一回,1800的换成1000的,照样保护。
这都是我碰到的情况,不相信就试试

网友:
不要换好点,因为有的用固态的不好.

网友:
首先看什么电容啊 ,有正负极的不能接反, 最好买一样的 (容量,耐压值,温度),如果没有一样的看起什么左右,有很多可以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