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刷这个PM25LV101跟25L1005C提示ID错误

楼主(2012-08-26):
有高手知道如何解决吗?刷其他的都OK

网友:
BIOS本体损坏了。只怕得换个新的才行哦

网友:
芯片是否损坏或座子接触是否正常?

网友:
要么脚位没对准要么芯片有问题

网友:
芯片全新,芯片跟座子在朋友那里也可以刷,我的500P刷别的芯片一切OK
看来要用过500P的人才知道

网友:
驱动是8月24的   用到不行  才更新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我的座子是非希尔特原装的,在朋友那里借了个就可以刷了,妈妈的,在网上买的,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