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2012-08-26):
acer的笔记本 这个芯片烧了 但是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点评):
http://s.taobao.com/search?q=slg55221&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20826 这里有

网友:
有没有知道呀

网友:
进淘宝搜很多

网友:
芯片很陌生没遇到过,看起来是一个转换供电的芯片。可以尝试改个电路用两个8脚MOS管替换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找同样的料板或者找去淘宝卖这个板的老板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