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CQ40 板号LA-4111P+BIOS

楼主(2012-08-26):
      AMD集显,故障0.02掉电,电源灯亮一下灭,可以重复开机,当不开机吧.测34脚. 开机有跳变, 117脚PWRBTN_OUT#,有高低变化
再测南桥发给EC的4脚SLP_S3# ,    16脚 SLP_S5#一直低电平,   EC的116脚SUSP#一直为低..
                  EC正已经正常发出PWRBTN_OUT#,..为什么南桥没能正常拉高,SLP_S3#  SLP_S5#呢...
  显波器测了一下南桥的工作电压..  还有EC的工作电压,和波形.没异常.看BIOS参与触发.到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上,,没效果...换个EC涛声依旧,,只能是南桥了..加焊一次南桥..可以正常开机了.0.87A..但没显示,
               把自己刷BIOS前备份出来的BIOS重写,,电流到1.36A故障排除...得出两个经验..
KB926QFC0  并不带程序..,,.BIOS芯片原来型号是SST25VF080B..(因我的编程器有点老写这个芯片不太正常)我用w25x80AV代换.能正常使用. cq40

网友:
HP机器的BIOS很让人讨厌的。前几天修了个网卡驱动驱不上的。就是因为BIOS问题。头都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