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224开机三长三短报错,哪位高手修过?

楼主(2012-08-26):
接部顾客送修的苹果一体机A1224开机就报错三长短,其它没有任何反映。不知哪位高手修过苹果一体机的这种故障的?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好像是内存报警吧

网友:
内存报警吧

网友:
同意楼上,因为一体机和台式类似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换过好的内存都是一样的,这个基本的肯定会的

网友:
我把AIR内存下了,也没听到报警,是不是和一体机不太一样?

网友:
放一下电CMOS

网友:
这个苹果的机器难道坏了,可报警一般都是内存和显卡才报警。

网友(2013-05-30):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清除coms后可以显示,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出现这种情况,再清除,又ok ,期待解决

网友:
发下电看看    像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