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通电自动上电,求思路

楼主(2012-08-26):
一鑫谷电源,通电自动上电(风扇转、各输出均正常),未接任何负载只要通电电源就工作;接上主板、硬盘等,电脑也可以正常使用,电脑关机后,电源风扇仍转动。
电源拆开,取出电路板,外观无明显异常状况,正面图1:UC3842、DM311 + 7510芯片

正面图2:

背面图:测得绿线对地阻值4.1K,和绿线相关元件无损坏,绿线经100R的电阻到7510的4脚(PS-ON),4脚与
2脚(GND)有一103瓷片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求思路

网友:
100R电阻和7510换个看看

网友(点评):
100R的电阻实测98R,不管怎么测都是98R;7510没找到件,暂时不能换了试

网友:
通电后,测7510的4脚对地电压,不正常就是7510坏了

网友:
电源能用,自动自动上电,通电即开始工作,各脚电压如下
1→2.45
2→0
3→1.05
4→5.1
5→2.85
6→5.05
7→11.5
8→0

网友:
查PS_ON相关电路,电源正常的就是将PS_ON引脚对地短路就会输出电压供给后级电路使用,电源内部的将PS_ON引脚变为低电平了

网友(点评):
PS-ON就那几个元件,都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通电后测得电压为5.1V

网友:
感觉鑫谷的电源用料还是挺足的,质量按说不错,但是出问题也很多啊...我这俩鑫谷的电源都有问题...

还可以吧,感觉跟多彩差不多,不及长城、航嘉,但比其他某些杂七杂八牌子的电源能强点

网友A:
查3842供电电路,先查光耦,再查3842的7脚相关电路.

hjq
昨天看错了,更正一下IC是UC3843,各脚定义记得和UC3842一样的 测了一下各脚电压: 1→1.47 2→0.58 3→0.09 4→1.94 8→4.99 7→11.8 6→0.93 5→0 这个板上3个光耦,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842供电电路,先查光耦,再查3842的7脚相关电路.

3842和3843电路是一样的,只是供电电压不一样。3个光耦你顺着3843的7脚供电电路查,前面一般是一个三极管,再前面就是光耦了。你测了7脚电压11.8V,应该是光耦或者三极管问题了。要在PS-ON为低电平时,光耦导通,使三极管也导通,辅助电源端的电压通过三极管加到3843的7脚,使3843得电工作。

非常感谢hjq的耐心帮助,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搞定。我觉得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A928A的管子我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找了个772s的管子换上去(实在找不到A928A),状况和之前一样:开机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842供电电路,先查光耦,再查3842的7脚相关电路.

将3843相关的2个光耦都换了,故障依旧;UC3843的7脚(供电)相关的元件也查了,A928A的管子也更换了,问题依旧;
没有思路了,期待高手路过……

网友:
查3843 7脚光耦 三极管  不行就换7510

谢谢老大的关注,现在手头没有7510,没法换了试(需要过一段时间淘回来才可以换7510) 先彻底肯定一下光耦和三极管有没有问题再说了

网友A:
实在不行你把A928A三极管拆掉试试看什么结果?

再次感谢 hjq 的帮助,按此方法试了,A928拆下来,二极管档又测了一遍:C→B 600+ E→B 600+ 还可以,是正常的 。下楼说的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你把A928A三极管拆掉试试看什么结果?

早上试了一下(图片是借用拆之前的):A928A拆了,意料之中:风扇不转了,(供电都没有了如果还转,
莫非是要搞倒我,O(∩_∩)O~,因为没有想过3843会坏)
不废话了,测得B:5V;7脚=C:0.05V ; E:12V
光耦坏的?换的新的呀,没有这么邪门吧?
绿线(PS-ON)5V、紫线(VSB)5V都正常,拿镊子短了下PS-ON,没转,意料之中

网友A:
此时再装上三极管,拆掉光耦,如果还是不启动(前提是光耦是好的),就是7510的问题了.

再次对 hjq 表示感谢,光耦拆之前,1、2脚是有电压的3.+V、1.+V的,拆之后1、2脚就没有了,4脚电压就由之前的5V升高到13.9,看来光耦没有坏(起到拉低电平的作用了),7510问题? 小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时再装上三极管,拆掉光耦,如果还是不启动(前提是光耦是好的),就是7510的问题了.

将与A928相连的光耦拆了,通电(未装光耦),不启动
测得三极管B→13.9V  E→13.9V ,光耦4脚(位置)13.9V ,3脚(位置)为GND
7510坏了?,那可有点小郁闷了,那个件好像不太好买……

网友A:
看光耦1/2脚有1.2v电压就说明前面有问题,光耦是正常的.不妨把7510到光耦这段也来张图片,也标注接了什么元件.

不好意思,看来是我没有描述清楚,1、2脚的电压都是对GND的电压,光耦拆之前有电压,拆了以后没了? 处理完手头的活,我再找出来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光耦1/2脚有1.2v电压就说明前面有问题,光耦是正常的.不妨把7510到光耦这段也来张图片,也标注接了什么元件 ...

补充一下,刚才没有描述清楚:(光耦拆之前,1、2脚是有电压的3.+V、1.+V的,拆之后1、2脚就没有了。奇怪,拆了怎么会没有呢?5V待机正常呀,拆了1脚也应该是有5V的呀,,眼花了?真邪门)
1脚3.+V,2脚1.+V(此时测是没有接三极管的);三极管接上,光耦拆掉,1、2脚电压都没有了,此时光耦4脚有13.9V的电压;
当把光耦装回去,就跟之前状况一样了
以为7510坏了,装回去了,不想搞就搁起来了,一会看能不能忙完,忙完再找出来再搞搞
下图:光耦1脚接的100R的电阻,2脚接的也是个电阻,忘记多大了,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把光耦1,2脚当成一个发光二极管.
上电后,当PS-ON高电平时,光耦是不发光的.3843没供电.
PS-ON低电平后,光耦发光,3843有供电.主电源工作.

现在的情况是:上电后PS-ON高电平时光耦1,2脚有1.2V,(发光了?)
从电路上看 5VSB-电阻-光耦1PIN -光耦2PIN-电阻-电子开关-GND

建议检查:光耦2PIN到GND之间的电路和PS-ON电平变化时光耦2PIN是否跟着变化.

感谢 名字可以这么长 朋友的解释及所提供的思路,一会再把电源找出来 还有个疑问:PS-ON电平变化与光耦2PIN变化,问题是一接220V,电源就工作了,拿表测所有供电都有了,短接绿线再测光耦

网友:
查3842的7脚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