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请教

楼主(2012-08-26):
刚开始学修主板,现在在一块坏板上学测三极管,测了五六个后发现其中一个不一样,红表笔接其中一个脚黑表笔接其它任意两脚都是显示1,红表笔和黑表笔反过来测也是1,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坏掉?如果坏掉的话怎么样才能知道是NPN还是PNP管呢,这个三极管上面只有刻着12W  80 这两个字样

网友:
没人帮下忙吗

网友:
通常我是吹下来测,在板测不准。P管跟N管要上网查资料了

网友:
任意用一个黑表笔接一端,测另外两个如果有600左右的组织就是PNP的 如果用红表测有500左右的阻值就是NPN了 。你说的情况是坏的

网友:
楼主。。。电脑主板上用的大部分是cmos管。。。和三极管不应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