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1948a 开十几分钟后闪屏

楼主(2012-08-26):
这台机器 开机十几分钟后,就开始白屏,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闪屏

网友:
闪屏时测一下供电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故障应该在屏电路上

网友:
屏线拔下来看看什么情况如果不闪了可能是屏的问题,再接同意驱动板试试即可将问题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