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待机0.01触发后电流0.02

楼主(2012-08-26):
接到一台G450机器,待机0.01触发后电流0.02,换I/O故障现象依旧,量BIOS,bios触发瞬间有跳变,请问大家,有没有谁遇到或修复过此故障,是怎样一个维修思路呢?请大家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或者复位信号线断了~

网友:
rsmrst先。应该在D32A的位置吧。具体看一下图

网友A:
这个信号在图纸上是找到了,待机第一脚油2.8V电压,触发后2脚3脚有3.44V电压,请问接下来,改怎么修了

网友B:
触发后,EC RSMRST#R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后,EC RSMRST#R多少?

触发后,EC RSMRST是2.9V

网友:
这里应该是3.3V的吧

网友:
本人的板子也是这样的,但是板子有异响,不知哪里短路了

网友(2013-10-26):
话说 3V5V的芯片容易坏

网友(2013-11-29):
我也遇到一台这问题, 我想毛病可能出在一个地方, 大家想法攻破他,说不定就是个通病,,

网友:
我之前好像修到过...就是开关信号的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最后换板告终。哎

网友:
也许上拉电阻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在图纸上是找到了,待机第一脚油2.8V电压,触发后2脚3脚有3.44V电压,请问接下来,改怎么修了

感觉你可能是看错脚位了,2脚是控制哦,但是只要1脚有电压输出说明Q8已经开启了,ECRSMRST#R去往南桥,再往后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