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芯片待机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今有一块华硕P5QPL-AM主板,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打供电都正常!正打供电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时钟芯片,哇塞,不是一般的烫,手都给烫了一个泡,发现肯定存在问题,于是断电,拔线,过一会插上电,发现待机的时候时钟芯片烫不得不得了
  麻烦大家分析一下,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它坏了时钟芯片型号
是ICS9LRS954A4GLF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不

网友:
时钟IC是很发烫

网友:
发烫肯定不正常了。清洁加焊下,不行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打下3.3待机时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发烫肯定有问题,有短路情况

网友:
时钟芯片开机后是很烫的, 待机的时候没什么温度的了

网友:
没怎么留意,学习了

网友:
果断的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