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

楼主(2012-08-26):
ASUS N80 的 机子 上电0.21掉电  无CPU 电压  请问下  图中 的MCH_OK# 是什么意思  图纸中搜索MCH_OK# 没有搜到哪个地方来的

网友:
是前面的+VCCP信号过某元件转成了低电平信号,

网友A:
MCH应该是北桥

网友A:
这机子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B:
先上个CPU看看,有些机器没有CPU 会掉电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为什么要查这个信号呢?

网友C:
没搜到就不用搜,看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晚点查下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的板号是多少?

F80S       图纸我给你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上个CPU看看,有些机器没有CPU 会掉电

CPU  一直装着的    我是一步一步的查的 查到这个信号了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搜到就不用搜,看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

没有电压 只查到VCCP  有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查了半天 图纸就这个地方有这个MCH  标号  其他地方都没有 不知道哪来的

可能你的图纸不全,认真下个图纸看

网友F:
呵呵 是不是就是VCCP正常后发出的类似PG的一个信号哦 我以前也碰见过图纸上只有一个信号的那种 呵呵 一直搜不到到哪儿去 不过后来我直接飞个3.3搞定 呵呵 楼主也只有慢慢查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为什么要查这个信号呢?

ASUS的机子不是有步骤的吗  这个信号是第十六步    17就是CPU  VRON    VRON现在没有电压 所以 我想看下这个MCH Ok信号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是不是就是VCCP正常后发出的类似PG的一个信号哦 我以前也碰见过图纸上只有一个信号的那种 呵呵 一直搜 ...

关键是我找个3,v的 电压   往哪儿飞都不知道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图纸不全,认真下个图纸看

图纸 应该没问题  下俩个了

网友G:
应该是总线供电的P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H应该是北桥

mch 是北桥   那MCH OK  是  北桥工作OK 的 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总线供电的PG吧

是什么总线的PG  能说的详细点么?我对总线是不怎么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