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 M2N-X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2-08-26):
用万用表检测,开机键有5V的电压正常,晶针电压也正常,当检测到IO8712F-S的时候,75脚有5V点开机键有到0V的跳变

72脚有3.3V的电压,但是点开机键无跳变,822排阻换了还是不行,IO也换了72脚3.3V还是无跳变,用镊子强制开机呢检测卡可以跑马
晕了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会是桥的问题吗

补充 ,IO72脚 挑开 3.3V电压也没有跳变

网友:
把72脚挑开,开机看这脚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如果I/O是好的,75脚有跳变,挑开72脚,测I/O 72脚上肯定要有3。3V跳变,

网友:
好像开机4程序都已经检查3项了。就差开机PS-ON处排阻和排容了吧

网友:
把72脚挑开 看下开机电压多少

网友:
原来高手都是隐藏滴

网友:
肯定是IO坏了

网友:
补充 IO好的,主板原来的IO换给别的客户了都没问题的 ,72脚挑开 有3.3V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IO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