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开机档LOGO

楼主(2012-08-26):
USB5V供电脚短路,拆开发现USB旁边两个滤波电容短路了,换了不挡LOGO,但是0199报错,按F1进BIOS 按F9恢复出厂,按10保存,OK,进系统发现全部USB不能用,供电,数据线都正常,为何USB都不能用啊?难道南桥 、BIOS?看帖子好多同行干了南桥,刷了BIOS都没用,我想还是进BIOS看看吧,找到SECURITY》I/O PORT ACCESS》USB PORT  打开即可,因为恢复了出厂设置,这BIOS默认USB等其它外设是关的,要手动打开。这种BIOS真是蛋疼。

网友(点评):
联想的机器卡LOGO USB 坏这是通病吗、还有 BIOS里 CMOS电池取下后 BIOS 都会自动把USB关掉还是怎么的?

网友:
有时候启动起来之后就自动好了

网友:
一定要开机起来之后再动手

网友:
呵呵 我还认为是5V有杂波之类的呢 原来是BIOS设置问题 晕死

网友:
我也差一点以为是南桥问题,哎,少走弯路

网友:
BIOS默认关闭USB?这种还真是少见,

网友:
确实,遇到很多次了  呵呵

网友:
楼主软件运用的很好呀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谢分享

网友:
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还有这种奇怪的BIOS,下次注意了

网友:
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是不是检测到Usb供电短路,bios程序自动给关闭的。呵呵。

网友:
这机子设计的还真让人蛋疼

网友:
多想想还是对的。BIOS设置很容易忽略

网友:
联想的机器给维修行业创造了不少的效益啊,USB一大堆的机器都容易坏,档个log就260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又学了一例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 学习了

网友:
晕 我还干了回南桥直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