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_AD线

楼主(2012-08-26):
关于LPC_AD线:我还没搞明白LPC AD线具体作用是什么,怎么去测量,以及电路图上是以什么标号出现

请各位大哥解析下 谢谢了

网友A:
LPC-AD线是复用信号线。。。用来传输总线命令。。地址。。。和数据信号。。。。测量最直观的就是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B:
在IO的脚上。找个数据手册看下

网友C:
在IO脚上,是不是如下图(la-5681p I3的机器)所示的这些脚
我查了下这5个脚是通到单桥的,
我想请问下如果不是单桥的话是不是直接通到南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IO脚上,是不是如下图(la-5681p I3的机器)所示的这些脚
我查了下这5个脚是通到单桥的,
我想请问下 ...

示波器秒杀二修LA-4142P开机无显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737-1-1.html
根据这个贴子,如果机器没有跑码的话就LPC_AD线就不会有波形对吧

以及示波器秒杀二修LA-4142P开机无显,里面的:示波器测量LVDS的I2C总线波形,经监测,没有波形,只有上拉总线电压

量LVDS的I2C总线是不是如下图:是显卡芯片发出的这部分

在确定跑码的情况下就可以测量LVDS的I2C来确定显卡是否工作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O的脚上。找个数据手册看下

数据手册

请问论坛里面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AD线是复用信号线。。。用来传输总线命令。。地址。。。和数据信号。。。。测量最直观的就是示波器看波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已经记下来了,但还需要我在实践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