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算不算秒杀,维修nc6400一开机风扇一直转,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2-08-26):
nc6400一开机风扇一直转,无任何显示。机主描述“型号:HP NC6400
头天晚上用的好好的,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就不行了,开机后,风扇工作,硬盘灯亮一下就灭了,屏幕无任何显示,连开机时的HP logo都没有,bios根本进不去,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行,能排除是灯管问题。后来又拔插了内存条,硬盘,还是不行,估计是主板出问题了,GPU脱焊?南桥芯片坏?     有能修、会修大侠的留个联系方式,有时间我给送过去看看,顺便维修价格给优惠一些。。。谢”
今天给我拿过来,拆机花费估计20分钟,打开后把主板拿出来,什么也不测,直接开风枪吹显卡20秒左右,再把主板按上去,上好壳花费20多分钟开机
显示正常。完工

网友:
呵呵,风枪只是用来判断问题所在,我们一般还是要上BGA的,你这吹两吹能挺多久?

网友:
牛、BGA都不上啊、、这个容易返修的

网友:
有时候BGA忙  我也用风枪  但是都先预热,再加热  类似于BGA的步骤来

网友:
我都是用BGA的,但你用这风枪温度一般调多少度?

网友:
你确实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