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 D0

楼主(2012-08-26):
     客户拿了块板过来,    没复位,给别人修过CPU供电IC换过,  我看没复位量电压  北桥供电不正常  换了MOS管 CPU电压起来了  复位也有  代码00  ----D0就不跑马了   压桥没反应   各位高手有没有谁遇到过  怎么解决的    是华硕775的主板

网友:
清CMOS\刷BIOS,测供电、电钟、复位、AD总线测电压打阻值,上BGA。再不行扔了或15元卖给收废品的。

楼主相当有经验
楼主说的以上方法基本包含了所有的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上的真是言简意赅啊

别人修过的一般都不愿意再弄了

网友:
三修板直接扔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如果有实力能搞定还勉强凑合 像我们店里面一般直接换板 费板折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