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22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2-08-26):
如题

12V 5V都有,按开关键没任何反应,

开关是排线的,查了排线都是通的  开关也量了没问题

网友:
刷些个程序看看不行的话 排线的开关某一些带焊点的按键也可以改通驱动板 先确定屏有木有问题先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检测上面相关的元件。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我也是认为是驱动板的为题,晶振两个脚没电压,换了个晶振还是一样 ,估计是CPU坏了

网友:
驱动板子上有没有发热发烫的元件,有换之,没有就换板吧

网友:
高压板断开、按键板断开、有短路或者按键有漏电

网友:
先单一启动测试电源看,再做下一步!~

网友:
换驱动板最烦的就是改线

网友:
查查驱动板上的供电吧。

网友:
驱动板坏了,是换还是修?

网友A:
怕改线你买原装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原装?——有可能嫌贵吧!

网友:
解决没啊

网友:
这个应该先换个驱动板点下,不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供电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改线你买原装不就得了

也不是太贵 一般拆机的 常见的30 40快   贵点的 也就70  80

网友:
也不是太贵 一般拆机的 常见的30 40快   贵点的 也就70  80

网友:
简单的    先看看板子有没有明显的坏的痕迹  虚焊的痕迹 拿近问问看看有没有爆米花的味道
在摸摸看看有没有明显烫手的地方 不要摸到高压了
最后刷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