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液晶DVI正常,VGA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2-08-26):
     一台夏普15寸 型号:LL-T15G4-H 后面标签有写“中国制造”电压输入为110V(但插220V一样正常用),客人拿来时说是在他家用时正常的(他是插VGA),后因屏小,换了19寸的屏后,把这个15的送给亲戚,但在亲戚家就不能用了。

     现在我测试后情况是DVI输入画面正常,但VGA提示“无信号输入”随之进入待机状态,指示灯变橙色,过几秒后又变绿色,同时屏亮起,同样提示:“无信号输入”进入待机;如此反复。
     把VGA线拔掉或把主机关机,屏会显示“无信号输入”后进入待机状态,不会再亮起。(注明:主机好的,VGA线也是好的!)

    之前也遇到两台日本的洋垃圾,根据客人说在原主机使用正常,升级换一台主机后就VGA提示无信号输入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

    请教下修洋机多了朋友,是那里出问题?会不会是MCU数据出问题?(接口我检查过没问题)板没断线。

那位朋友有此机MCU数据麻烦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个MCU程序吗?给个我试试。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啊

网友A:
试试看调下频率,纯瞎掰

网友B:
不是程序问题,没有行场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调下频率,纯瞎掰

什么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程序问题,没有行场信号吧

VGA线是我在用的,经几台显示器试验没问题的,插入到这台夏普中数字表测得也正常送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GA线是我在用的,经几台显示器试验没问题的,插入到这台夏普中数字表测得也正常送到。

你把VGA口旁边那几个二极管拆出来看一下  那几个不要也行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VGA口旁边那几个二极管拆出来看一下  那几个不要也行的啊

我试试看,你觉得这个问题不会是MCU程序问题吗?

网友D:
行场信号,或者24C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场信号,或者24C02

行场信号测过没断线,24C02只是一个存储主机识别显示器型号以及分辨率的数据,对不显示有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试看,你觉得这个问题不会是MCU程序问题吗?

对,我就是这么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查过了,在VGA接口附近没有二极管,RGB三条对地阻值在72欧左右。应该正常。行场信号送入到74LCX14芯片。全板查过没有明显坏的元件。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有用分辨器,我上回有遇到一台死活就是没信号,最后试了一下直接接主机就好了

网友F:
重新刷一下BIOS程序看看。不行找一个套件测试下。

网友:
行场14 15脚 信号线对地 要一样大,,程序刷一下,,换主芯片 无信号的维修流程

网友:
估计是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有用分辨器,我上回有遇到一台死活就是没信号,最后试了一下直接接主机就好了

没有,是直接接主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刷一下BIOS程序看看。不行找一个套件测试下。

我也想刷呀,但就是找不到MCU程序嘛。

网友:
来自: 广东 来自 广东
引用 网友G:
DVI正常使用就行了 加个DVI转接头 不要在这里死拗
要不就改板 因为你这个机子的程序找的机会相当小、、
加DVI转换头可以吗?我只知道DVI转换头只可以DVI转VGA,VGA可以转成DVI吗???
另外,这款机子二手市场还有很多,但人家就不肯借我。而且修液晶的朋友这么多,肯定会有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