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识过这玩意,今天接了100多快

楼主(2012-08-26):
今天接了烟草局100多快这个东东 ,但不知道是什么,那位见过或者修过的给点提示

补充下 ,已经 招到问题了,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坏了,但 招不到那个复位IC,那个IC和三极管一样的封装
上面的丝印写的是 A6CR或者A6GR。有知道具体型号的说声。

网友:
看不清,拍个正背面看看

网友:
LCD显示屏,240*128的,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可以通电试试看,第三张图片中间是ATMEL阿特美尔的单片机,烧录程序的,蓝色电感旁边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楼主你这些屏是工控机上用的把。。。

网友:
这些都是做什么的啊 看不懂

网友(点评):
烟草局送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东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啊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试试改成简单的阻容复位。

网友:
应该是工控机上的显示屏

网友:
“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坏了,但 招不到那个复位IC”,不一定要原型号才行。
以前我们生产打印卡复位芯片用的是MITSUMI公司的,我们从汕头买来的都是翻新货,基本上都是坏的。我一怒之下,改成全新的IMP809了。虽然封装和原来的大相径庭,需要飞线才行,但价格低了,IMP809的良品率基本100%。
所以复位IC的代换不难,主要是注意复位电平的高低有效,门限电压的具体值就行了,当然封装定义如果一致就尽善尽美了。

已经买了待用的了,CAT810

网友:
高手,这种 主板也敢接回来修。我们都没有见过啊?

网友:
1个电容和1个电阻就可以搞好!!!!!!

网友:
是不是扫编码的设备 我看像呀

网友:
能运行和能稳定运行差距还是蛮大呀
RC电路当然也能复位MCU,但其可靠性并不理想,要不厂家干吗还用专用的 电源管理看门狗 芯片呢!
RC应急,和判断故障用还可以,但正常使用,最好还是用具有不低于原电路功能的芯片。

网友:
我还看不到附件,想帮也没法子!

网友:
还不够资格看不懂啊的哈

网友A:
宇光。。这个的复位芯片是不是和笔记本一样啊,有的EC需要复位 要么是延时,那么久是复位芯片。如果一样 是不是可以像12楼说的C+R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光。。这个的复位芯片是不是和笔记本一样啊,有的EC需要复位 要么是延时,那么久是复位芯片。如果一样 是 ...

有些复位芯片也会用于笔记本的,所以你说能不一样吗?
其它问题请参见14楼的回复,已经很完备了。

网友:
改成阻容复位

网友:
礼貌回帖看看 吧

宇光 -4 礼貌为你加上负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