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卡装驱动重启蓝屏

楼主(2012-08-26):
我有2片显卡,相同的故障:装驱动后重新启动,滚动条后蓝屏。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或停用显卡,进系统使用正常。显卡看不出是什么品牌的,背面标签上有“WT GF 7300GS 256M DDR2 PCI-E”字样。各种驱动都试过,驱动精灵升级也不行。怀疑显卡bios问题,但是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显卡没法找。有哪位老师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显卡?先谢谢了。

网友:
把显卡芯片上BGA加焊吧

网友:
不一定是  bios的问题   你先去英伟达官网去 对照你的显卡芯片找一下驱动
还有你安装一个 安装版的系统 或者纯净   记住别驱动显卡  然后再去官网下载  你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我遇见过相似的问题,做系统好了

网友:
估计系统问题,做系统

网友:
用硬件驱动应该能认出是什么卡的。

网友:
把显卡的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程序,那里应该有显卡的型号.

网友:
7楼说的方法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2-10-12):
7楼的信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