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X13 版号UL1的CPU供电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呢?

楼主(2012-08-26):
遇到一个LGX13的机器,版号UL1,CPU供电芯片是RT8152D,换了几个都没好。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原装芯片的型号。请有这款机器的兄弟麻烦对一下感激不尽。
此机电感 MOS管都换了。7 19V主供电5V,正常 VID0 到VID6 只有VID3没有1。05V,其他都有,不知此设定是否正确。
VRON 3.3正常 DPRSLPVR为低,正常。
NTC 3.3V VRTT为1。05V CLKEN 3.3V
TON开机 1V左右 不开机19V正常 . BOOT电容也换了,也没断线5V。后继也无短路。搞不定了,不晓得CPU供电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不知道 帮你顶顶吧

网友:
RT8152D  LG 上网本,中央控制器 供电芯片

网友:
图纸奉上,

网友(点评):
我不要看图,我有图纸,右下角写的8152A 中间写的8152D。拍个主板图,这100分就是你的了

网友:
就是RT8152D ,芯片的PDF可以查得到,主板我没有呀,要不然我就拍照给你了,我的分是少,但不是一定就你的分,只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额~~没人回答,自己顶顶吧

网友:
再顶一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