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脚IC 上标4557 这是什么IC有资料的说下。

楼主(2012-08-26):
求助,6脚IC 上标4557 这是什么IC有资料的说下。

下面是自已路电路画的,4557 是什么IC ?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要沉了啊,那位高手帮下忙啊

网友:
你去维库网找吧?那有   我这网速卡

网友:
功能类似普通的MOS管,有些主板上用的很多。

网友:
应该是个MOS管,液晶驱动板屏供电开关管用这个的较多,你也可以找个小贴片MOS管代用试下或者找块废驱动板拆屏供电管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