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基19寸电源板一块,老烧保险跟开关管,何故?

楼主(2012-08-26):
有明基19寸电源板一块,老烧保险跟开关管,何故?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电源

网友:
那桥坏了

网友:
还有短路存在 先断开高压部分 特别是整流桥前面那个阻值无穷大的电阻 一定不要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特别是阻值低的电阻看没有断路或者开路 液晶的一般比较容易 主板不好修 还有本本呀。。。。。

网友:
怎么不用表先测量一下呢,,

网友:
接上灯泡来修。断开高压部份。。测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接灯泡修。明基19寸电源板号给我,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