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 本盘 被锁

楼主(2012-08-26):
     型号: ST9500325AS
固件版本: 0003BSM1

磁盘容量: 976773168 LBAs             476940 Mb
      CHS: 16383/16/63                8063 Mb
    SMART: 启用,错误日志,自检
     缓存: 8192k; L/A=开; Wr=开;      ok
     支持: LBA, HPA, APM, DLM, DMA    UDMA-6
   APM 值: 128                        最小
     擦除: ~134 分钟
安全机制: 开,最大,已锁定
    ATA-8: SATA1, NCQ, PEC, SCT, SFDLM, WrUnk, W-R-V

使用Seagate空格X25个也没反应, MHDD扫描全是惊叹号

最后一次使用异常断电,在插入电脑就只能识别型号,分区管理中无任何信息。

一开始可能没有锁 修复下MBR就行了 但是我手欠开了VICTORIA

结果就锁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要刷固件么??

网友:
输入密码fuck然后按解锁试试

网友:
好的, 我在试试api模式下不可以使用密码,只有pio模式可以使用密码

网友:
输入完fuck也白搭 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