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没了

楼主(2012-08-26):
一19寸显示器接上主机,显示了一下,然后就无信号了。是电源一体板问题嘛

网友A:
高压板或灯重点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或灯重点查一下

电源和高压是一起的哦,显示了之后变回绿灯了

网友:
外接灯管试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
外接,频线,高压,驱动。

网友:
一般来说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绿灯亮是高压板的问题,而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无信号还是不显示  还是黑屏 差别大了。。。 如果无信号 不会是高压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信号还是不显示  还是黑屏 差别大了。。。 如果无信号 不会是高压灯管问题

是能显示一下的, 然后就黑掉了,绿灯还是亮着的

网友C:
检查高压版。看看是否有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高压版。看看是否有芯片短路。

量过了,没短路的迹象,驱动板主芯片发热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C:
不接主机的时候显示器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主机的时候显示器是什么状态。

不接主机,是亮一下绿灯,然后就一直亮橙色灯,显示无信号,接主机,绿灯一直亮,显示器显示了一下就黑掉了,绿灯还亮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网友:
直接去保护

网友:
高压漏电保护,检查灯管和高压部分高压电容

网友D:
我遇到最多的就是灯管或者高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最多的就是灯管或者高压电路有问题了,

谢谢我试下

网友:
这种现象高压版上肯定有短路的器件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
直接换灯管,灯管漏电了。

网友:
先判断高压和灯管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是灯管就该高压试试就知道 问题就可以这样排除 我也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