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329

楼主(2012-08-26):
msi ms-7329上cpu后触发马上掉电,不上cpu触发正常。上假负载测试cpu供电,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也正常。IO供电也正常,应该是那里短路了吧,不知道如果着手。请教一下

网友:
如果谁有图纸麻烦发一个。感谢!!

网友:
是双BIOS吗 如果是可以考虑调换一下 如果不是 还是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要么上真U,过流检测有问题。要么NB有问题。。

网友:
北桥我测了上面的电容阻值只有6欧算正常吗,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是正常的。BIOS只有一个32pin plcc封装的。

网友:
给你个ms-7329的图纸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朋友

网友:
不用谢,维修好了给我们分享下。呵呵

网友:
朋友有没有ms-7329 ver1.2的图纸啊,你给的这个不对
]

网友:
是不是供电点不动负载,

北桥打值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