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2025TV板,设计时使用12V,可以使用15V电源吗?

楼主(2012-08-26):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使用
电源

网友:
电压一般都是十二伏特 电流无所谓 五安也行 十五安的电源不多见哟 一般本本上用十九安的

网友:
鼎科2025TV板,通过电源管理芯片,把12V进行DC/DC降压为5V使用,也就是开关电源啊,输入电压应该很宽的啊。设计时使用12V,可以使用15V电源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就直接接12V转5的电感上就行了啊

网友:
看板上12V那路电容耐压是多少,如果是16V的,就不可以用15V来做输入。

网友:
问题是你的高压板耐压如何。驱动板12v/5v转换电路是一只很小的集成电路,其功耗恐怕也不大够(压差高达10v)。如果发生意外,你的屏电路和驱动芯片就危险了。电子产品的可靠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还是花点钱用12V的稳压电源好。

网友:
大胆用吧,没多大问题,但有时也要看用户和个人运气,如果是网吧用24小时不停机的那种最好还是不用

网友:
不行的,发热大。会烧,你也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