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LENOVO机器

楼主(2012-08-26):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43A1
故障现象:客户说进水,之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长话短说。
拆机目测主板水应该由键盘进入,在键盘下有大面积的进水痕迹,发霉。
第一步谁都知道,清洗,烤干。
量各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通电
无待机电流,无3v.5v ——没那么简单,按部就班的修吧 。
一开始没有用图纸,测量进水处,有几个明显的电阻损坏。标号 01E 及100*10^4(精密电阻下文附说明)
基本测试原件正常后,又处理了进水位置,插电 0.19A ???是短路还是出发了有电压问题?
……
再次上电,摸到EC 8502E温度不对 ,换之
上电,到0.16A?不过此时EC不烫手了 应该是出发了 有电没有出来吧,
接下来就开始按自动出发查修,板子出来的电压有3VPCU 5VPCU 5V 其他未出。
按理s3.5v压不应该出来的 ,问题锁定在该电压提前出来的问题上,

测量mainon,ec并没有发出。
(图中红圈应该为 MAINON)
测量PQ22 PQ26控制级有电压(待机时不该有)
测量PQ38控制无电压(待机应该有电压)

锁定具体问题在PR139 PR138身上

换之

待机正常 触发 上电 亮机

维修总结:进水的机器不要想的那么简单,维修需要认真,容不得一点大意。
传上精密电阻的计算

.本论坛亦有计算方法。

此贴只是进水机器的小修而已,没什么难度,
勿拍,喜欢加分的可以加(反正不扣你的下载分),出来混我会还的

网友:
很强哦,思路很清晰

网友:
  论点论据 都清晰,, 思路很明确,。 对 广达上电时序很了解。。。

网友:
最后一个 图片排版 位置放错了

网友:
支持,原创,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支持原创。

网友:
有问题吧,没看懂

网友A:
PQ38控制无电压(待机应该有电压)是因为PQ139段路造成的,

PQ22 PQ26控制级有电压是因为PQ38截止,+15V经PR136加到PQ22 PQ26控制级

+15V待机就有,是+5vpcu经pd22 pd23 pc206 pc207 DL3组成升压电路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8控制无电压(待机应该有电压)是因为PQ139段路造成的,

PQ22 PQ26控制级有电压是因为PQ38截止,+15V ...

是呀 就是 待机产生的15v 经过电组 场管 芯片 控制产生二级电压

网友:
还是 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机多有后级电压先出来的。